[STM32F4]
nucleo F411 板子冷启动问题

楼主(2015-05-16):
各位你好!我是nucleo初学者,就是每次在MDK上下载程序时,都要按板子上的RESET键才运行,有没有不要按RESET键,直接运行的办法吗?

网友A:
MDK 下载程序, 在工程选项里 Debug - Flash Download - 有个设置: Reset and R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 下载程序, 在工程选项里 Debug - Flash Download - 有个设置: Reset and Run.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