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PIC16F1829单片机串口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5-05-16):
    SPBRG=832;//9600
    /*波特率设置*/
    BAUDCON=0x08;
    /*发送配置*/
    TXSTA=0x04;
    /*接收配置*/
    RCSTA=0x80;

    TXEN=1;
    CREN=1;

这是我配置的串口,能发送数据,但是就是接收不了数据,求帮忙,谢谢!

网友A:
用什么方式接收?查询还中断?

网友B:
接收方式呢?   如果是中断接收,需要写接收中断函数。

网友C(2015-09-17):
lz能把你写的串口发送的完整代码给我看一下吗 我最近也在写 发送的信息老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