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对单通道连续采样带来干扰?

楼主(2015-05-16):
大家好!LZ最近在做一个实时位置控制的case。
其中片内AD采样是这样做的:
在定采样周期中断触发后,对同一通道(先不做控制,被测量静态不变化)连续采集多个值后,去掉最大和最小,再均值。
发现这样采样得到的平均值结果,其波动幅度较大,有2~3个毫伏之多。
而换成定周期触发AD采样一次仅一个值,多周期后求平均,这时的结果就能稳定在1个毫伏的变化内。

这样我是猜想AD对某一通道不间断连续采样是不是会对采样值带来干扰?为什么会有干扰?

想减轻这样的干扰,除了增加对某一通道连续采样的间隔时间,还有什么好方法?加一级电压跟随可不可行?

希望各位大侠解答我的疑问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945412-1-1.html,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次触发采集7个通道的数据。理论上降低源阻抗,可以降低采样电压的稳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945412-1-1.html,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次触发采集7个通道的数据。理论上降 ...

恩,我也试了试降低adc时钟,到12.5M才有明显改善,采样窗口已经开到最大。

但对于实时控制来说,我觉得ad不能闲时循环采集,要放到闭环控制前来做,这样的话太慢的采样时间肯定不好。

我用的开发板上的ad电路,一个滑阻分压直接接进ad的,没有跟随

网友A:
看样子还是要加一级驱动才行。才能终极解决之道。采样时间过长,会降低闭环控制的准确性和实时性。

网友B:
也可能信号本身有高频成分

网友C:
很多单片机片内AD不同的采样速度下精度不一样,越快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