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壳影响GPS信号,如何解决呢?

楼主(2015-05-17):
(无正文)

网友A:
看来这塑料含有大量的金属粉。

网友B:
把天线引出来

网友C:
外壳会影响天线接收性能。必须根据外壳,重新设计天线,才能得到期望的接收性能。

网友D:
如果没有外壳,你要2分钟左右才定位,显然也是太差了。
一般情况下,室外,没有高楼遮挡,30-60S左右定位成功,如果有AGPS,更快。

网友E:
办法有:引出天线、换合适材料的外壳、使用带LNA的高增益有源天线等。

网友F:
是不是没用外置天线?
天线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