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5-05-17):
请教各位前辈,在你们拿到一个新的MCU做开发时,在写程序之前首先要做的是看手册去配置它!
可是我常常会觉得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怎么样去配置!或者换句话说有时手册看的也是似懂非懂!
所以我想请教各位前辈!你们一般在配置的时候都有哪些心得没有????
请求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用啥配啥,例如用到定时功能,就在初始化程序里设置一下,方法看手册.
常规初始化设置:
内存清零→定义I/O口→定义外中断→定义定时中断→定义标志位→分配数据存储器→定义变量初始状态
根据实际使用,上面项目自行调整.附件里有一个小程序供参考.

网友B:
你举一个实例讲哪儿不会,不然题目太大不好回答。

网友C:
首先自己要熟悉至少一款芯片,新的与熟悉的对比,看看哪里不同,配置的话可以从最基本的IO开始,然后中断,定时器,然后剩下的用什么学什么就好,一遍不会,对看几遍就会了

网友D:
拿到一款新的ic,一个是看datasheet,这个没啥说的,其次就是找官网提供的例程,这个对快速上手很重要

网友E:
如果你连数据手册都没有努力是看懂,在这里问了也是白问。
肯定是用了芯片的哪些资源,就必须配置这些资源。

网友F:
那就学会看懂器件手册,看不懂,说明相关的知识不够,哪部分看不懂就去补相应的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