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有关 ADC做按键扫描的问题

楼主(2015-05-17):
配置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ADC1 DeInit */
        ADC_DeInit(ADC1);

        RCC_ADCCLKConfig(RCC_ADCCLK_PCLK_Div4);

        /* GPIO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DMA1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ENABLE);

        /* ADC1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Configure ADC Channel1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1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DR);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1 enable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 DMA request in circular mode */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 Initialize ADC structure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ADC1 in continuous mode withe a resolution equal to 12 bits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Backward;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Convert the ADC1 Channel1 w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 ADC Calibration */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 Enable ADC_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the ADC peripheral */
        ADC_Cmd(ADC1, ENABLE);

        /* Wait the ADRDY flag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RDY));

        /* ADC1 regular Software Start Conv */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

但是读取ADC转换值一直是0,IO用的是PA1,即 ADC1_CH1
哪位大神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F0不了解,ADC参数配置完整了没?

楼主:
参考别人的,只是IO口不一样

网友B:
一般都是时钟,IO口初始化对应,IO口和ADC通道的对应,注意你的参考例程是否是F0系列。

网友C:
我第一次做按键的时候用的就是ADC采样的方案,效果不错。
ADCConvertedValue 这个你是个什么数据类型?这个要求是个地址

网友D:
楼主搞定了吗,求分享经验

网友E:
会不会是时序出了问题

网友F:
对此,我一点都不懂,学习了,增长了不少知识.

楼主:
谢谢ar_m_cu   掉了&

网友G:
你确认一下,你的 这个ADCConvertedValue 定义是hi什么数据类型。
改成这个   __IO uint16_t   类型试一下。

网友H:
看看,这个是最基本的设置。楼主问题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