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三极管的规格书没有Ib max的?

楼主(2015-05-17):
(无正文)

网友A:
中小功率的没有,大功率大电流(10A以上)的基本都有

网友A:
140V--140V---10A---------30MHz----TO-247__2SC3182.PDF (91.3 KB)
400V--500V---10A--0.5uS---10MHz----TO-247__2SC4138.PDF (24.45 KB)
800V--1500V--10A--0.4uS------------TO-247___MJ16018.pdf (163.09 KB)

网友A:
我看过的datasheet, 都会立马顺手将主要参数附加在文件名上,看似担误时间,但从长远看来,极为节省时间。

这次我找大电流的BJT,只花了10秒钟,若没有平时的好习惯。10分钟都不见得能找得到 :lol

网友B(点评):
这个该做成表格的。文件名能存储的信息可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的datasheet, 都会立马顺手将主要参数附加在文件名上,看似担误时间,但从长远看来,极为节省时间。
...

内容都可以不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小功率的没有,大功率大电流(10A以上)的基本都有

那么中小功率的Ibmax一般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中小功率的Ibmax一般是多少?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不过从结构上看,所有的电流都要流过发射结:IE=IC+IB,如果基极的压焊点面积和封装线与其它两个极相同,那么IBm与ICm小不了多少。
封装工艺上,封装线统一的成本,比用两种线更省钱,因此差别就在晶片电极的压焊区面积了,为了节省成本,这里有的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