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请问有做过人体电桥的朋友吗?

楼主:
新进一家做室内真人游戏(比如密室逃生之类的)的公司,有一个关是这样的:有两个金属球,如果一个人两只手各触摸一个球或者多个人手拉手使其连通,则打开机关。请问如果用单片机的话,外部电路要怎么设计呢?请坛友指教,谢谢。

网友A(2015-05-17):
为什么做这个啊?上面一个10

网友A:
为什么做这个啊?上面一个10m的电阻,然后送出两个端子,人手分别触摸。利用人体电阻也就是m欧级的来处理。

网友B:
人体电阻在10M左右,有了这个结果,我想你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做这个啊?上面一个10m的电阻,然后送出两个端子,人手分别触摸。利用人体电阻也就是m欧级的来处理。 ...

你好,是公司游戏里面的一个机关。在密室的两面墙上各有一个金属球,玩家手拉手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导体连通两个金属球的话就能打开密室门通往下一关卡。我做的工作就是实现这个关卡。能麻烦您画个示意图吗?看文字描述我还是不明白,我模电基础很不好,项目又急着用。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体电阻在10M左右,有了这个结果,我想你知道怎么做了。

额。。首先谢谢您的提示。根据您的提示我想到的有两个方案:1.用兆欧级别的电阻跟人体等效电阻分压?2.人体等效为电阻接入电桥,再通过判断电桥输出电压来判断人体否导通?我模电基础很不好,如果可以的话,麻烦您能详细点解答下吗?能有示意图就更好了,再次谢谢您。

楼主:
额,没人关注了。

网友C:
这个难道用人体感应不行吗?二个球体感应到,然后电路上做个与运算就行了吧.

网友A(2015-06-18):
引用 楼主:
你好,是公司游戏里面的一个机关。在密室的两面墙上各有一个金属球,玩家手拉手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导体连通 ...

网友D:
这么干不可靠吧,小姑娘的手和老爷们的手接触电阻怕不一样吧,嘿嘿

网友E:
好 我知道怎么过这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