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替换问题

楼主(2015-05-17):
(无正文)

网友A:
碰到此类问题,先找原货资料,查找电流,电压参数,然后找替代品.
此货为5.3v1.5A三端稳压芯片,市场上一般为5v,可在接地端正向对地串只5817肖特基二极管来抬高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到此类问题,先找原货资料,查找电流,电压参数,然后找替代品.
此货为5.3v1.5A三端稳压芯片,市场上一般为5v, ...

额,不明白,对地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能提高输出电压?二极管不是有导通电压吗?那流经它不是降压了?那提高的话提高到5.25怎么精确..俺是小白,大神多多谅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不明白,对地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能提高输出电压?二极管不是有导通电压吗?那流经它不是降压了?那提 ...

把地放在肖特基的阴极就行,不过嘛这样功耗大特别是大电流工作,这估计还要根据具体应用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地放在肖特基的阴极就行,不过嘛这样功耗大特别是大电流工作,这估计还要根据具体应用评估 ...

好吧,我先自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