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推荐一款非常好的低电压转换的LDO的

楼主(2015-05-17):
该芯片可提供500mA电流输出,5V、3.3V、1.8v以及可调输出电压的LDO,精度为1%,大家可以参考着用下的啊。。

楼主:
这个是资料的,,spx3819,

楼主:
其为小封装设计的,,也适合高密度的产品设计需求的。

网友A:
我参考收下了啊,,低压差的LDO在仪器仪表的设计中应用很多的。

网友A:
还一个就是设计时低功耗的要求使然。

网友B:
好吧,,我这也参考了,该LDO的最大输出电流的在一般的仪器仪表的应用中是足够了。

网友C:
价格呢?TI这样的芯片很多,精度也好,你这个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D:
这个对于一般的仪器仪表来说,输出的电流足够使用了。

网友:
LDO电路用处很大,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