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器恒流源驱动设计

楼主(2015-05-17):
        在设计一个恒流源对小型的DFB激光器(驱动电流小于200mA,输出最大功率约为5mV)进行恒定电流驱动时,如图 1所示,由数模转换器DAC1设定一个电压值Vset,送入运放U1的同相输入端;U1的输出端连接MOSFET的栅极(N沟道增强型),从而控制MOSFET的导通程度,向激光器提供一定的驱动电流同时,在激光器与恒流电源的通路上串联一精密采样电阻Rs,此电阻阻值为,精度很高,温漂极小,输出电流经过此电阻后,通过连线将电阻采样电压送入U2的正相输入端,采样电压经过U2放大连接U1的反相端,由此组成负反馈网络U1放大采样电压与Vset的差值后改变MOSFET的导通程度,从而实现电流的自动调整

     根据运放的虚短虚断原理,可知驱动电流I设定电压值Vset间满足一定的关系,即:
                                                               I= Vset/[(1+R2/R1)Rs]
     由于R1、R2、Rs确定,这样设定电压Vset和驱动电流间便满足一定的线性关系,知道了该关系,设定不同的电压Vset,就能获得相应的驱动电流。
     现在我不明白的是:MOSFET工作在饱和区,设定电压Vset和反馈放大的采样电压的差是怎样控制MOSFET的导通程度从而提供驱动电流的呢?即:它是怎样保证栅极和源级间电压恒定,从而输出恒定电流呢?(该MOSFET型号为FDV301N,栅源电压小于1.5V,可以提供连续电流最大为220mA)(图2 为电流源的电路图,OP01的5管脚为数模转换芯片输入的设定电压Vset,即图中的OUT1;OP02的6管脚为放大的采样信号AIN1,模数转换芯片对该信号采集,交给单片机处理)
          各位工程师朋友,还望你们不吝指教,谢谢!

                                      图 1 电流源驱动原理图                                                                                                    图 2 电流源电路图

楼主:
@mmuuss586  编辑的时候,没弄好,还望各位朋友忍耐,周边没有可以请教的人,希望大家能给予点指导,谢谢了!

网友A:
MOS 是“饱和区”,那还调节什么?

只能是线性区。

网友B:
看明白控制原理了吗?试推导下。

网友B:
Vg=(Vset-Vf)*A1
Io=(Vg-Rs*Io)*gm
Vf=Io*Rs*A2
三个未知数Vg,Io,Vf,三个线性方程,再加上取大原则。
就可以A1,gm可以平衡约掉。Io,Vset有唯一的线性关糸,本身环路是一个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明白控制原理了吗?试推导下。

嗯,谢谢你。我那样表述也没错。只是我那表达式中,有Rs项。我看了不少**,始终弄不清Vset和反馈输入的信号是如何控制MOSEFT的导通,并得到恒定电流的。(在饱和区,moset的输出电流恒定,对于不同的栅源电压,电流值不同,不是这样吗?前面那位的解答把我弄困惑了),还望先生,耐心指导,谢谢!

必须进行负反馈,来补偿这些干扰的影响。这就是负反馈的实质。
可能你提的问题有点问题,在开环控制下,MOS管的输出电流当然被VGS控制,VGS一定,输出电流也一定,在实际工作中,有很多干扰因素,如温漂,

网友B:
还有有一个理念需纠正下,栅源电压是不定的,动态变化的,并且随不同的MOS管的特性而不同,但源端电位基本上是恒定的,只要反馈回路工作正常。

网友C:
显然是工作在线性区,如果是用作开关管,可以计算其极限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有一个理念需纠正下,栅源电压是不定的,动态变化的,并且随不同的MOS管的特性而不同,但源端电位基本 ...

嗯,谢谢。前面的推导部分中,A1是不是可以认为很大呢。然后,我对恒流驱动这里不理解,既然你说栅源电压是变化的,那么电路怎么达到恒流输出呢。恒流驱动这里,我一直都没想明白,感觉自己对原理没有完全弄懂,看了不少**,还是这样,不晓得先生能讲细致些。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前面的推导部分中,A1是不是可以认为很大呢。然后,我对恒流驱动这里不理解,既然你说栅源电压 ...

只要你推导我的控制原理图的传递函数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推导我的控制原理图的传递函数就明白了。

哎,自己以前不是学电的,基础真烂。他们都说工作在线性区,是么?

网友B:
不一定在包和区,可能在变阻区,也就是VG电压不能在高位包和,和低位截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在包和区,可能在变阻区,也就是VG电压不能在高位包和,和低位截住。 ...

嗯,可不可以加你小号,向你请教呢,有不少地方我还没弄懂,我真的想弄懂。我可以给你看下相应的datasheet

网友D:
谁告诉你“MOSFET工作在饱和区”的??

是 变阻区 。。。

这东西如果不谈温升和速度,重要的是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 是“饱和区”,那还调节什么?

只能是线性区。

MOS管的包和区就是BJT的线性区,可能术语有出入。BJT的包和区是指IB失去对IC的控制,MOS管的包和区是指ID基本不随VDS变化而变化。

网友E:
MOS管不是没有线性区,而是这个线性区的增益极高导致这个区域及其狭窄。MOS管参数中的导通电压和跨导大致反映了这个区域的起点和增益两项。
这个回路中OP01(B)和MOS管本身的增益使得环路闭环增益极高,应用中很少有带宽能适应这个高增益环路的运算放大器。
8搂的示图缺少了MOS管本身和R5/C33这两个环节,正是后者的移相大大降低了这个环路的增益,因而匹配这两个元件的参数才是这个电路稳定工作的关键。

网友E:
这个电路本身还有一个缺陷,就是导通初期冲击电流过大。个人以为将OP01(B)配置改为闭环甚至配置成单位增益,同时大幅度降低C33的取值,这样环路的带宽可以提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管不是没有线性区,而是这个线性区的增益极高导致这个区域及其狭窄。MOS管参数中的导通电压和跨导大致反 ...

嗯,谢谢先生。设定电压Vset和驱动电流的关系是通过电位器 port2来调节的,对么(OP01为双运放)?然后,对于R9的采样电压,为啥要进行放大五倍后再进行模数转化呢,当然转化的时候需要进行一下低通滤波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本身还有一个缺陷,就是导通初期冲击电流过大。个人以为将OP01(B)配置改为闭环甚至配置成单位增益 ...

是的,在保护部分,用继电器消除浪涌电流的影响,另外在软件控制部分可以采取软启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管不是没有线性区,而是这个线性区的增益极高导致这个区域及其狭窄。MOS管参数中的导通电压和跨导大致反 ...

先生,你好,感觉你电路这方面挺在行的,能向你请教吗,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师者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先生。设定电压Vset和驱动电流的关系是通过电位器 port2来调节的,对么(OP01为双运放)?然后, ...

经验问题,你做多了,也能在行。
才注意到你这个电路还有一个采样环节。猜想是不是由于控制精度不够而做输出调节用的。放大5倍当然是为了提高数据读取的分辨率了。
你一个电位器,把采样电阻的精度和温漂全葬送了。此外引出电位器对系统的可靠性也是一个影响。

网友F:
看了几位的回复,我知道了我运放还没玩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本身还有一个缺陷,就是导通初期冲击电流过大。个人以为将OP01(B)配置改为闭环甚至配置成单位增益 ...

降低环路增益,会降低稳态精度,提高稳态误差,不能降低增益,应做相位校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降低环路增益,会降低稳态精度,提高稳态误差,不能降低增益,应做相位校正。 ...

这个电路的环路增益估计超过180db(考虑到MOSFET的跨导)。降低运放环节增益不会对稳态精度造成很大影响。由于直流分量过高,不降低增益反而会对稳态误差造成较大影响。如果测量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就会发现这个设计根本就满足不了运放虚短的条件,增益计算依据都无从确定。至于移相,环路中10K/1u的阻容环节就是起这个作用的,不过这个相移也太大了点,不仅大大降低了环路带宽,实际上交流增益也降低了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的环路增益估计超过180db(考虑到MOSFET的跨导)。降低运放环节增益不会对稳态精度造成很大影响 ...

什么叫直流分量过高,估算过环路增益的零极点分布吗?主极点在那儿,多少斜率穿过0DB线的。

网友B:
@maychang, 请看以上观点,是否有不当之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请看以上观点,是否有不当之处。

是指28楼么?28楼所说本身并没有错,相位校正很重要。

但30楼bald所说也没有错。我也认为两个运放级联没有必要,用一个运放就够了,估计其稳态误差已经可以满足楼主的恒流要求。如果不能满足,问题多半出在运放的失调上而不是增益不够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是指28楼么?28楼所说本身并没有错,相位校正很重要。

但30楼bald所说也没有错。我也认为两个运放级联没 ...

理论上一级OP就可以足够,但签于取样信号0.1V左右(由于温漂,取样电阻功率的关糸),必须放大,如果,整个环路增益能达到120DB,稳态误差足够保证的,还有一个概念,环路增益大,在起动时,不一定超调大,跟相位裕度有关糸,如果裕度大于60度,绝对是指数律上升的响应。OP1如果能做差动电路的形式,能性能更有保证,在每个OP做局部的超前校正,是必须的。我的经验每个OP不要工作在局部开环状态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验问题,你做多了,也能在行。
才注意到你这个电路还有一个采样环节。猜想是不是由于控制精度不够而做 ...

先生,为什么不能用电位器呢,求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一级OP就可以足够,但签于取样信号0.1V左右(由于温漂,取样电阻功率的关糸),必须放大,如果,整 ...

"环路增益大,在起动时,不一定超调大,跟相位裕度有关糸"
完全正确。只要相位裕度够,就不会有超调(导通初期冲击电流过大)。

“我的经验每个OP不要工作在局部开环状态为好”。
是的。最好每个运放局部校正。

网友H:
根据密勒等效原理初步估计反馈部分有一个极点约在R5C33处
下面OP构成局部闭环极点约在FT/A2处,
加上全局两极点,反馈环路至少4个极点,相位裕度不够。(幸好楼主电路输出部分将交流短路)
环路直流增益约为GM*RS*A2*A1大于120DB应该不是问题(具体OP没有看)。
应该将R5减少,去掉C33,
在下面OP输出加上电阻到上面OP的负输入端,并将上面OP输出与负输入端通过电容连接,建立局部反馈。

支持这样的处理,认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生,为什么不能用电位器呢,求解。。。

一个原因是增益计算无据。我提到这个本意是考虑到电位器的温漂过大,仔细看了下图这个 电位器绝对温漂对增益的影响不大。不过考虑到滑动触点会有不稳定感觉,我个人倾向于这一对电组不用电位器为好。

如zyj9490和maychang所议,这个应用单运放不是问题,如果放大器选择合适的活。单电源也不是问题。
不过既然有两个运放,既然有负电源,如果把前级输出比较变为为输入求和,是不是设计更为简洁明了?

_____你那个先生听着有些别扭,直接bald好了。

网友I:
请教一下楼主,电路中的运放为什么用+12V和-5V供电,而不用±5V或±12V来供电呢?这种不对称供电对电路性能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楼主,电路中的运放为什么用+12V和-5V供电,而不用±5V或±12V来供电呢?这种不对称供电对电路性能 ...

没影响,只影响输出电压的范围

网友J:
可以MAX3735加扩流电路。

网友K:
这个和你电路模型基本一样,增加了负载接入软起电路,431做基准还是差些,仪器条件有限,大体测试0.5a 24小时温飘在1ma左右

网友L:
不错,看来楼主对恒流源电路理解透彻了。

网友M(2015-08-26):
开关电源5W-120W 请联系:13543258728  QQ:1028603984

网友N(2016-12-13):
我想问下,你的MOS管发热不烫手么。

网友O:
我也在调这个电路.MARK下

网友P: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网友Q:
21楼到38楼基本看不懂,

t叔,这需要掌握哪方面的知识? @tyw

网友R:
引用 网友Q:
21楼到38楼基本看不懂,

t叔,这需要掌握哪方面的知识? @tyw

〓◆ 恒流源及其应用电路 561页 8.7M pdf+书签 ◆〓,新版三发

网友S(2019-03-09):
就是我的头像。基本的负反馈电路。
前面还有搞糊涂饱和区和线性区的。

网友T(2019-10-09):
都是大神,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