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来请教各位大神问题,关于UART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5-05-17):
如题,首先讲下单片机信号 STC 89C52RC,  基本的原理是,通过WIFI -UART模块讲学习版联入家用路由器,
共写了2个程序,第一个是用网络测试助手,通过网络发送指令,然后模块接受到指令通过WIFI - UART模块转换把指令给单片机,然后单片机把接受到的指令显示在1602液晶上,用PC版的网络调试助手和 手机版的网络调试助手全部调试成功。 第二个程序是通过网络发送指令,同样WIFI - UART模块接收并传给单片机,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动作,PC版的网络调试助手调试成功,但此时用手机版的网络调试助手发送命令,电机无动作,请问各位大神可能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要么通信问题,要么指令问题!你试试用手机时,把指令显示出来啊!

网友B:
楼上说得对,控制电机的同时,把数据显示出来,就可以判断哪儿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