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8013 IIC接口问题

楼主(2015-05-17):
我的图像数据通过USB2.0传输到上位机,CPLD控制时序。 但是调试时经常出现一个问题:我将CPLD代码稍微改动一个数字,比如图像增益或者两帧图像之间的消隐时间,原本正常的系统,改动后会出现检测不到USB,经测试,是因为本应该拉高的68013的SDA引脚上出现了像素时钟信号。 设计中SDA和SCL是接在CPLD普通IO口,但是CPLD中引脚分配时没有对该引脚配置任何输入和输出,不用的引脚我也设置成高阻态。 当我把SDA割断后能正常检测USB,或者把图像的增益什么的再改成另外一个值也能正常工作。 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15-07-14):
68013是从哪里启动的呢? 68013启动的时候优先检查I2C线上是否有EEPROM, 如果没有,就会调转到RAM 启动。
不确定你的这种连接方式是否影响到68013的启动了。

如果可以,将I2C总线连接到固定的上拉电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