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芯片选型

楼主(2015-05-17):
想问下,STM32芯片,脚数最少(TQFP),并且有6个以上的串口芯片。谢谢

网友A:
6个串口真不少,估计没有

楼主:
一开始以为只有STM32F4XX才有8串口的,才知道0XX也有8串口。谢谢一L

网友B:
09xx系列主打就是多串口的

网友C:
做什么用的,要这么多串口

网友D(2016-07-29):
要用到6个串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