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72 APROM中data Flash使用疑问?

楼主(2015-05-17):
学习FMC中。使能data Flash,
CONFIG0 = 0xFFFF_FFFE;     CONFIG1 = 0x0007_6800;  data Flash使用了38KB,
如果我在一个工程中将数据写入data Flash(0x0007_6800~0x0008_0000);
然后在另一个工程中读出data Flash中数, 读取数据的工程在烧写代码时是否会把data Flash中的数据擦除?
如果是应该怎么设置,我用的是keil4
将option for target“proj”->target->
    on-chip   -> IROM1 size改为0x76800是否可以?

网友A:
可以把代码指定到特定的存储区,那样就不会覆盖原来的代码区了,如果是一个工程文件,肯定没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试过了才知道,楼主何不试一下呢,又不费劲。

楼主:
不用改也可以,在option for target“proj”->Utilities->setting->config的设置中起作用了,烧写的程序只覆盖APROM,不会烧写DATA FLASH。

疑问:一开始我写DATA FLASH 是没关闭特殊寄存器写保护,写不进去,但数据手册貌似没有说明写DATA FLASH要关闭写保护。关闭后就写进去了。
PS:固件库有点小错误@奔跑的牛 NUC400SeriesBSP_CMSIS_V3.01.001\Library\StdDriver\src\fmc.c中
void FMC_Write_64(uint32_t u32Addr, uint32_t u32Data0, uint32_t u32Data1)
{
    FMC->ISPCMD = FMC_ISPCMD_WRITE_64;
    FMC->ISPADDR = u32Addr;
    FMC->MPDAT0 = u32Data0;
    FMC->MPDAT1 = u32Data0;                 //此处应改为u32Data1
    FMC->ISPTRG = FMC_ISPTRG_ISPGO_Msk;
    while (FMC->ISPTRG & FMC_ISPTRG_ISPGO_Msk) ;
}

网友:
原来如此啊,那句还真不对,上面写入的就是那个位置,下面换地方的就该跟着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改也可以,在option for target“proj”->Utilities->setting->config的设置中起作用了,烧写的程序只 ...

这是真知灼见,学习了
没有楼主细心,惭愧

网友C:
原来工程中需要配置一下存储区域啊,以前都是默认。

网友:
在option for target“proj”->Utilities->setting->config的设置中起作用了,烧写的程序只覆盖APROM,不会烧写DATA FLASH。
原来可以配置烧录位置。

网友D:
楼主不粘贴出来,我还真想不到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E:
那个需要ISP操作吧,然后可以往里面写东西,跟那个EEPROM差不多。

网友F:
楼主可以直接问相关代理商技术支持嘛!!

网友:
这个芯片这么麻烦,还需要考虑怎么存放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