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增益带宽积不够大的情况,用运放级联来解决

楼主(2015-05-17):
增益带宽积不够大的情况,可以用运放级联来解决吧?
问题:运放级联有什么缺点吗?或者有哪些注意事项?
          现在纠结 是否用单片运放(高增益带宽积)。

我思考了一下,没发现级联的方案 有什么缺点啊,请指点

网友A:
级联放大很常用哈
单级大增益下,引入的电阻热噪声可不小,因为电阻越大热噪声越大,所以小信号的放大都是用多级级联放大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级联放大很常用哈
单级大增益下,引入的电阻热噪声可不小,因为电阻越大热噪声越大,所以小信号的放大都是 ...

那就是说  级联个10级 也没什么问题? 级联没有缺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级联放大很常用哈
单级大增益下,引入的电阻热噪声可不小,因为电阻越大热噪声越大,所以小信号的放大都是 ...

单级大增益,主要是带宽跟不上。

你说的电阻热噪声, 选择电阻值较小的 也可以完成大增益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级大增益,主要是带宽跟不上。

你说的电阻热噪声, 选择电阻值较小的 也可以完成大增益吧 ...

其实,级联有问题的,1。级联时,对每片的性能要求高,成本增加,2。对每级的带宽比总带宽要高,如,十级级联,每一级的带宽是糸统带宽的1.5倍,(每级相同),多级有点得不偿失,一般认为3级以内是有效的。噪声,温漂,本可以每一级解决,现在要在多级解决。电路成本会上升。噪声糸数会恶化。

网友C:
其实没他们说的那么麻烦,你注意下带内波纹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级大增益,主要是带宽跟不上。

你说的电阻热噪声, 选择电阻值较小的 也可以完成大增益吧 ...

带宽不是主因,单路运放也有几百MHz带宽的。小电阻造成运放的负担重,并要求运放具有很高的开环增益,所以这里需要折中考虑,不是说一定不行

网友D:
经过几次级联以后,后面的运放就不再是小信号放大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