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AT24C08读写

楼主(2015-05-17):
AT24C08怎么在指定的(unsigned int 类型)的地址写入和读取(unsigned Int类型)的数据,之前操作或者网上大部分都是写入或读取(unsigned char类型)的数据,求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void WriteI2C((unsigned int) *luwtData,(unsigned int)  luwtAddr,(unsigned int)  luwtDataLen)
{
}
void ReadI2C((unsigned int) *luwtData,(unsigned int)  luwtAddr,(unsigned int)  luwtDataLen)
{
}

网友A:
分两个字节写。

网友B:
两个字节而已

楼主:
void I2c_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I2c_start(void)
{
        SDA_out();
        SCL_L();
        I2c_delay(10);
        SDA_H();
        I2c_delay(10);
        SCL_H();
        I2c_delay(20);
        SDA_L();
        I2c_delay(20);
        SCL_L();
        I2c_delay(10);
}

void I2c_stop(void)
{
        SDA_out();
        SDA_L();
        I2c_delay(10);
        SCL_H();
        I2c_delay(20);
        SDA_H();
        I2c_delay(20);
        SCL_L();
        I2c_delay(10);
}

unsigned char I2c_wait_ack(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I2c_bad;
        SDA_in();
        I2c_delay(20);
        SCL_H();
        I2c_delay(10);
        for(i=0; i<3; i++)
        {
                if(SDA_High)
                {
                        I2c_bad=1;
                }
                else
                {
                        I2c_bad=0;
                        break;
                }
                I2c_delay(10);
        }
        SCL_L();
        I2c_delay(10);
        SDA_out();
        I2c_delay(10);
        return  I2c_bad;
}

void I2c_no_wait_ack(void)
{
        SDA_out();
        I2c_delay(20);
        SDA_H();
        I2c_delay(20);
        SCL_H();
        I2c_delay(20);
        SCL_L();
        I2c_delay(20);
}

void I2c_wr8bit(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i;
        SDA_out();
        for(i=0; i<8; i++)
        {
                if(c&0x80)
                        SDA_H();
                else
                        SDA_L();
                I2c_delay(10);
                SCL_H();
                I2c_delay(20);
                SCL_L();
                c=c<<1;
                I2c_delay(10);
        }
        SDA_H();
}

unsigned char I2c_rd8bit(void)
{
        unsigned char i, val=0;
        SDA_in();
        I2c_delay(10);
        for(i=0x80; i>0;)
        {
                SCL_H();
                I2c_delay(20);
                if(SDA_High)
                        val=(val | i);
                I2c_delay(10);
                SCL_L();
                i>>=1;
                I2c_delay(20);
        }
        return val;
}

void I2c_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DeviceID)
{
        I2c_start();
        I2c_wr8bit(DeviceID&Write);
        I2c_wait_ack();
        I2c_wr8bit(Addr);
        I2c_wait_ack();
        I2c_wr8bit(Data);
        I2c_wait_ack();
        I2c_stop();
}

unsigned char I2c_read(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DeviceID)
{
        I2c_start();
        I2c_wr8bit(DeviceID&Write);
        I2c_wait_ack();
        I2c_wr8bit(Addr);
        I2c_wait_ack();
        I2c_start();
        I2c_wr8bit(DeviceID|Read);
        I2c_wait_ack();
        Data=I2c_rd8bit();
        I2c_no_wait_ack();
        I2c_stop();
        return Data;
}

void I2c_wr8bit_low(unsigned char c)
{
        char        i;
        SDA_out();
        for(i=0; i<8; i++)
        {
                if(c&0x01)
                        SDA_H();
                else
                        SDA_L();
                I2c_delay(10);
                SCL_H();
                I2c_delay(10);
                SCL_L();
                c>>=1;
                I2c_delay(10);
        }
        SDA_H();
}
然后我也想分两个字节写入或读取,就
void Write_I2C(INT16U *luwtData,INT16U luwtAddr,INT16U luwtDataLen)
{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PageAddr;
        unsigned char WriteTimes;

        for(Len = 0;Len < luwtDataLen;Len++)
        {
                PageAddr = ((unsigned char)(luwtAddr>>8))&0x03;
                PageAddr <<= 1;
                for(WriteTimes = 0;WriteTimes < 5; WriteTimes++)
                {
                        I2c_write(luwtAddr&0xff,(unsigned char)(luwtData&0xff),E2promID|(PageAddr&0x0f));
                        I2c_wait_ack();
                        I2c_write(luwtAddr&0xff,(unsigned char)((luwtData>>8)&0xff),E2promID|(PageAddr&0x0f));
                        I2c_wait_ack();
                }
                luwtAddr++;
                luwtData++;
        }

}

void Read_I2C(INT16U* lubtData,INT16U luwtAddr,INT16U luwtDataLen)
{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PageAddr;
        unsigned char ReadTimes;

        for(Len = 0;Len < luwtDataLen;Len++)
        {
                PageAddr = (unsigned char)((luwtAddr>>8)&0x03);
                PageAddr <<= 1;
                for(ReadTimes = 0;ReadTimes < 3;ReadTimes++)
                {
                        I2c_read(luwtAddr&0xff,lubtData,E2promID|(PageAddr&0x0f));
                        I2c_wait_ack();
                }
                luwtAddr++;
                lubtData++;
        }
}

在运行中就不对,请问我这样写问题出在哪里?请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void I2c_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define A2                        (1<<3)        // (0<<3)
#define P1_P0(addr)        (((addr / 256) & 0x03) << 1)
#define WRITE                0x00
#define READ                0x01

void write_u16(U16 addr, U16 da)        // 不可跨页写
{
        I2c_start();

        I2c_wr8bit(0xa0 + A2 + P1_P0(addr) + WRITE);
        I2c_wait_ack()

        I2c_wr8bit(addr%256);
        I2c_wait_ack();

        I2c_wr8bit(da/256);
        I2c_wait_ack();

        I2c_wr8bit(da%256);
        I2c_wait_ack();

        I2c_stop();
}

U16 read_u16(U16 addr)
{
        U8 t1,t2;

        I2c_start();

        I2c_wr8bit(0xa0 + A2 + P1_P0(addr) + WRITE);
        I2c_wait_ack()

        I2c_wr8bit(addr%256);
        I2c_wait_ack();

        I2c_start();
        I2c_wr8bit(0xa0 + A2 + P1_P0(addr) + READ);
        I2c_wait_ack();

        t1 = I2c_rd8bit();
        I2c_send_ack();                // 注意是发送应答, 不是等待应答

        t2 = I2c_rd8bit();
        I2c_send_nack();                // 注意是发送非应答, 不是等待应答

        I2c_stop();

        return t1 * 256 + t2;
}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A2                        (1

对着你发的代码和时序还在学习,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A2                        (1

谢谢你的回复,有一点不是很明白,
#define A2                        (1<<3)        // (0<<3)
#define P1_P0(addr)        (((addr / 256) & 0x03) << 1)
的宏定义我不是很理解,不知可否帮忙解释下?谢谢。
还有在写的时候为什么要先写
I2c_wr8bit(0xa0 + A2 + P1_P0(addr) + WRITE);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有一点不是很明白,
#define A2                        (1

对着图就明白了

网友C:
都是单字节读写的,你强转一下类型就好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有一点不是很明白,
#define A2                        (1

你说的一大串其实就是为了写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着图就明白了

对着手册明白了,谢谢。我要写入多个数据,你看这样写可以吗?谢谢你了!
void WriteI2C(INT16U *luwtData,INT16U luwtAddr,INT16U luwtDataLen)
{
        unsigned char Len;

        I2c_start();

        I2c_wr8bit(0xa0 + A2 + P1_P0(luwtAddr) + Write);                                                //Write Device Address
        I2c_wait_ack();

        I2c_wr8bit(luwtAddr % 256);                                                                                                //Write Word Address
        I2c_wait_ack();

        for(Len = 0;Len < luwtDataLen;Len++)
        {
                I2c_wr8bit(*luwtData / 256);                                                                                //Write high byte
                I2c_wait_ack();
                I2c_wr8bit(*luwtData % 256);                                                                                //Write low byte
                I2c_wait_ack();

                luwtData++;
        }
        I2c_stop();
}
void ReadI2C(INT16U* luwtData,INT16U luwtAddr,INT16U luwtDataLen)
{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t1,t2;

        I2c_start();

        I2c_wr8bit(0xa0 + A2 + P1_P0(luwtAddr) + Write);                                                //Write Device Address
        I2c_wait_ack();

        I2c_wr8bit(luwtAddr % 256);                                                                                                //Write Word Address
        I2c_wait_ack();

        I2c_start();
        I2c_wr8bit(0xa0 + A2 + P1_P0(luwtAddr) + Read);
        I2c_wait_ack();
        for(Len = 0;Len < luwtDataLen ;Len++)
        {
                t1 = I2c_rd8bit();
                I2c_send_ack();

                t2 = I2c_rd8bit();
                I2c_send_ack();

                if(Len == luwtDataLen - 1)
                {
                        t1 = I2c_rd8bit();
                        I2c_send_ack();

                        t2 = I2c_rd8bit();
                        I2c_no_wait_ack();
                }
        }
        I2c_stop();
        *luwtData = t1 * 256 + t2;
}

网友E:
要么拷贝别人现成的程序,要么自己仔细读懂EEPROM的数据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着手册明白了,谢谢。我要写入多个数据,你看这样写可以吗?谢谢你了!
void WriteI2C(INT16U *luwtDat ...

可以

注意读写都是16位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注意读写都是16位数据

好的,谢谢你的指导和帮助。

网友F:
强制转换指针吧

网友G(2015-09-19):
弱弱地问一句, I2c_send_ack()和I2c_send_nack()这两个函数是怎么定义的,它们与I2c_wait_ack(), I2c_no_wait_ack()这两个函数有和区别,应答信号不都是由从设备发送给主设备的么?劳烦各位解答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G:
引用 网友B:
#define A2                        (1

弱弱地问一句, I2c_send_ack()和I2c_send_nack()这两个函数是怎么定义的,它们与I2c_wait_ack()、I2c_no_wait_ack()这两个函数有何区别?应答信号不都是由从设备响应给主设备的么,那为何还有发送和等待之说?劳烦解答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弱弱地问一句, I2c_send_ack()和I2c_send_nack()这两个函数是怎么定义的,它们与I2c_wait_ack()、I2c_n ...

谁接收信息谁应答,主机始终产生时钟,主机接收了最后一个字节了就需要发送非应答信号,从机收到非应答信号会释放SDA(实现线与功能,否则可能是低电平,无法实现线与功能,导致后面的通信错误),从机也不知道主机什么时候通信结束

仔细看协议你就明白了
I2c_wait_ack()应该是接收应答,而且必须是有效应答才返回,I2c_wait_nack()应该是发送应答脉冲就可以了,不管接收了什么,这不是我写的,具体的要看代码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谁接收信息谁应答,主机始终产生时钟,主机接收了最后一个字节了就需要发送非应答信号,从机收到非应答信 ...

好的,谢谢你的回答,没想到这么快就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