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异步电机异步电机矢量控制中,励磁电流都正常,当转速...

楼主(2015-05-17):
电机额定26A,额定转速1440RPM,2对极电机。假设对拖走速度环0到1000RPM调速时,驱动器输出的电流只是比空载时的励磁电流大一些(励磁给定电流为14A,对拖走速度环是时Q轴电流根据转速的升高大概也就是几A),这是正常的。但是当电机设定为1100RPM(或是更高的转速时)Q轴电流比正常Q轴电流大很多很多,几十A都出现过。而且出的力矩不大,效率也不高,现在不明白为什么电机Q轴电流会突然升高这么多,但是出力不大了。

楼主:
我是采用转差型矢量控制的,负载轻的时候,转速也能上得去,但是负载大了的情况下,只能上到几百转,然后在往上加的话,电流就会一直出的很高,根本停不下来

网友A(2015-09-28):
定向错了,应该是真正的励磁电流变小了,转矩电流升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