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 KL05的OI口无法下拉

楼主(2015-05-18):
请问KL05这个芯片支持下拉吗?当我直接往寄存器中写0的时候发现控制上下拉的PS位没有任何反应还是1?
当将上下拉的使能位PE设置为0后,中断设置为上升沿触发,当在下降沿时还是可以触发中断。
请问当我要设置IO为下拉,上升沿触发时如何设置?

网友A:
确实是这样的,在KL05中,PS是只读位

楼主:
那我怎么设置呢?让IO口下拉 上升沿检测

网友B:
学习了
那该怎么设置IO口的下拉呢?

网友C:
由于PS是可读位,说明上拉或者下拉随着PE位设置成1后,就固定下来啊,
所以对于非PTA0的引脚设置下拉,建议首先禁止引脚的上下拉功能,然后在GPIO引脚外设置一个下拉电路。

网友D:
自己设计的时候在外面设计上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不可以吗?

楼主:
嗯 是的 我直接用它的上升沿触发中断 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E:
学习了,只能在外部接下拉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