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放大倍数不对

楼主(2015-05-18):
我使用一个简单的同相比例放大工业电路,反馈回路上电阻为30K,1%,反相输入端上电阻为1K,1%,但现在问题就是我用万用表测量运放输入与输出端计算放大倍数仅为25(表是可以用于测量的高精度表),电阻也换了几次,还是同样的倍数,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咧????

网友A:
输入信号是什么?运放是什么型号?
或者直接上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