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TOOL烧写大于4M内核的问题

楼主(2015-05-18):
内核大于4M后可以烧写成功但是启动后会出现校验错误,裁剪内核大小后可以启动,有没有办法可以修改内核分区或者MFGTOOL工具

网友A:
看看分区够大不......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写到什么flash上呢?

网友C:
看看Flash选的有没有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修改启动参数,修改读取内核大小数

网友D:
学习了,通过修改启动参数,修改内核大小就能解决

网友E:
学习了,楼主还是很认真的,谢谢,向你学习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真为你高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真为你高兴

你是复读机

网友B(2015-06-17):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