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关于i2c的问题

楼主(2015-05-18):
假如我将sda线直接接地,
然后,发送一条信息,8位从设备地址发送后,等待ack信号,因为直接接地,所以一定能接收到ack信号吗?(暂不考虑后续传输数据)

网友A:
你直接接地,拉低了电平,从设备收不到,但主机检测ack是有的......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接地,拉低了电平,从设备收不到,但主机检测ack是有的......有什么意义...... ...

问题是真就收不到ack....应该就是sda引脚的问题吧

网友A:
你看看SCL有没有出来,ack只是slave去将sda拉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