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DCDC隔离变压器绕制的问题

楼主(2015-05-18):
      用于DCDC变换器的小功率变压器,输入两个绕组,输出两个绕组,所有绕组全部绕在环形磁环上,匝数比为8:8:9:9.

     想询问以下几个简单问题:

    1、对于绕制导线的材质有好坏之分吗?
    2、绕组的等效电感偏大点好,还是偏小好?
    3、绕组的等效电阻偏大好,还是偏小好?
    4、绕制导线时规整些好,还是随意绕制都可以?
    5、有其他注意的吗?

网友A:
既然是隔离的,为什么要用磁环,而不用变压器呢?用磁环的话有很多缺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隔离的,为什么要用磁环,而不用变压器呢?用磁环的话有很多缺点啊 ...

主要由于结构限制和输入输出侧耐压达到10kv,有人建议用磁环,输入输出分别缠绕在磁环两侧。

网友A:
我怎么感觉还是用变压器比较方便?初次级均用三层绝缘线,另外再加上挡墙,10KV就OK了,用磁环的话那岂不是要用很大的环才能满足爬电距离?

网友B:
总有大神会过来讲解。先占一席之位,坐等

网友C:
我以前做过IR2153的半桥200W电源,变压器用的是磁环的,效果挺好。
1.导线材质用QZ漆包线即可
2.等效电感那是根据计算的结果来的。
3.………………我想不出等效电阻大有什么好处,难道这玩意还能做阻抗匹配?
4.线匝密绕,初次级分段绕制,绕之前在磁环上缠两层玛拉胶带,绕完以后再缠几层。。
(为了分段绕,用了一个大大的磁环,漏感大的感动天感动地)

要做高级还是用磁芯吧,用什么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还是用变压器比较方便?初次级均用三层绝缘线,另外再加上挡墙,10KV就OK了,用磁环的话那岂不是 ...

你说得很有道理,应该是我理解错了,我们用的是铁氧体环形磁芯,不是磁环。

但是绕制出来的电感量比拆的样品偏大,所以想搞明白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做过IR2153的半桥200W电源,变压器用的是磁环的,效果挺好。
1.导线材质用QZ漆包线即可
2.等效电感那 ...

谢谢你如此详细的回答。

应该是我理解错了,我们用的是铁氧体环形磁芯,不是磁环。

你给的意见很好,我会好好考虑的。

网友D:
搞不懂    DCDC咋个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