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android OTA升级

楼主(2015-05-18):
请教, 我使用的是mx6q_sabresd,   用OTA同版本之间可以没问题, 不同版本升级就不行.
比如从4.3升级到4.3(framework改了些)好着呢,  但从4.3升级到4.4就不行.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版本之间,估计里面有些配置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之间,估计里面有些配置改变了......

你好, 请问具体哪方面的配置可以影响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具体哪方面的配置可以影响到呢?

不太清楚......

网友B(2015-06-17):
楼主你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应该是android问题的范围吧,我们这边是负责i.mx 产品相关的一些问题,也没法给您好的建议很抱歉。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