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量检测

楼主(2015-05-18):
最近搞了个东西,需要检测电池的电量,在电量不足时给出警告

求助大神们,有没有好的方法,简单容易实现的

网友A:
简单点的就是检测电压就行

网友B:
这就用一个简单的单片机的带AD采集模块的那种,,直接采集电池电压的不就行了么

网友B:
然后就利用单片机的根据电池电量的给出不同的警告信息的。

网友C:
楼上给出的建议蛮不错的,,成本考虑的话,可选取一个资源简单些的单片机的。

网友C:
G2553单片机的,我给推荐下的吧,,这个有两个16位的AD采集模块的。

网友C:
MSP430G2x13和MSP430G2x53系列是超低功耗混合信号微控制器,具有内置的16位定时器、多达24个支持触摸感测的I/O引脚、一个通用型模拟比较器以及采用通用串行通信接口的内置通信能力。此外,MSP430G2x53系列成员还具有一个10位模数(A/D)转换器。

网友C:
德州仪器(TI)的MSP430系列超低功率微控制器包含几个器件,这些器件特有针对多种应用的不同的外设集。这种架构与5种低功耗模式相组合,专为在便携式测量应用中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而优化。该器件具有一个强大的16位RISCCPU、16位寄存器和有助于获得最大编码效率的常数发生器。数字控制振荡器(DCO)可在不到1µs的时间里完成从低功耗模式至运行模式的唤醒。

网友D:
有没有具体点的资料

网友E:
同求资料,简单的电路解决方案

楼主:
应该有电源管理IC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有电源管理IC的

用电源管理ic就复杂了。

楼主:
谢谢大伙,线结帖了

网友F:
如果能检测电压和电流,最好都检测,这样就知道功率的变化,消耗了多少功率,一共可以存放多少功率,这样就更准确

网友G(2016-03-07):
您好楼主,我看到了您电池电量检测的求主题,请问您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需要做个检测电池电量的,如果解决了能否给我参考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