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TMSF28335串口通信,控制步进电机转速和方向程序

楼主(2015-05-18):
如题,小弟在做毕设,关于F28335与PC机进行串口通信,通过串口发送指令给DSP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和方向。可是,无奈接触DSP不久,怎么不能和PC机进行通信,更别说控制步进电机,特此来求助各位大神,有没有这方面的程序,急急急。。。

网友A:
这么专业的问题,感觉问度娘比较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专业的问题,感觉问度娘比较靠谱啊

要是能在百度找到,就不来专业论坛了。。:dizzy: 愁死我了

楼主:
自己顶下。。没有做 DSP串口通信 和 驱动步进电机这块的吗?

网友B:
问题比较多啊

看看我的相关分享

【快乐分享】基于DSP2812的运动控制平台

网友B:
你分开一步一步来完成  不要把问题集中到一块   这样影响你的进度
TI提供的controlSUITE里面应该有SCI的工程   基于它你先实现自发自收

网友B:
接下来单独控制电机    也就是步进电机    多看看 步进电机的原理    和驱动原理
建议你用IO口模拟去控制   用事件管理器更麻烦   一时半会弄不出来

网友B:
你的硬件基础应该有吧    比如SCI到PC机的连接
怎么让步进电机转起来    怎么细分等问题

网友C:
转速主要是靠PWM信号的占空比来实现的。

网友D:
串口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吧    TI的例程就可以帮你实现

网友D:
步进电机只需要转起来  应该比较容易   GPIO模拟很简单

网友D:
电机驱动用的啥

网友E:
提醒,注意查看串口线的的定义,我第一次的时候买的串口线收与发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比较多啊

看看我的相关分享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 Device Headerfile and Examples Include File
#include"SCI.h"

extern void sci_init(Uint16 channel);
Uint16 RV_1;  // RV_1定义为接收字符
extern void Step_dianji_1(void);  //电机正转
extern void Step_dianji_2(void);  //电机反转
//==========函数声明======
interrupt void scicTx_isr(void);  //发送中断
interrupt void scicRX_isr(void);   //接收中断
interrupt void scicTx_isr()
    {
     PieCtrlRegs.PIEACK.all|=M_INT8;  //
     }
interrupt void scicRx_isr()
    {
     RV_1=sci_recvonechar(SCIC);

     PieCtrlRegs.PIEACK.all|=M_INT8;  //
    }

void main(void)
{

   /*********begin*******************/
  // Uint16 ReceivedChar;
   /*********end********************/
  // char *msg;

   InitSysCtrl();  // 系统初始化
   DINT;  //禁止CPU中断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DELAY_US(1000L);
   InitScicGpio() ;
   //init SCIC
   sci_init(SCIC);
   EALLOW;
   //PieVectTable.SCITXINTA=&sciaTx_isr;
     //PieVectTable.SCITXINTA=&sciaRx_isr;
     //PieVectTable.SCITXINTB=&scibTx_isr;
    //PieVectTable.SCITXINTA=&scibTx_isr;
      PieVectTable.SCITXINTC=&scicTx_isr;
      PieVectTable.SCIRXINTC=&scicRx_isr;
      EDIS;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1;    //Enable
     //IER|=M_INT9;
      IER|=M_INT8;                        //Enable PIEINT8(SCIC)
     //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1=1
     //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2=1
     //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3=1
      //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4=1
      PieCtrlRegs.PIEIER8.bit.INTx5=1;    // SCI_RX_INT
   PieCtrlRegs.PIEIER8.bit.INTx6=1;    //     _TX_
   EINT;
   ERTM;
   sci_sendonechar(SCIC,'A');
   //sci_sendlistchar(SCIC,"Hello\r\n");
   for(;;)
   {
     if(RV_1=='A')
          {Step_dianji_1();
          sci_sendonechar(SCIC,'B');}
     if(RV_1=='C')
           {Step_dianji_2();
          sci_sendonechar(SCIC,'D');}
   }
}   // end of main

void sci_init(Uint16 channel)
{
  //-----初始化SCIC-----
if(channel== SCIC)
     {
                    //初始化用到的GPIO引脚为外设模式
       ScicRegs.SCICCR.all=0x07;        //  1位停止位,禁止内部回路功能,无奇偶校检位

       ScicRegs.SCICTL1.all=0x03;        //使能TX,RX,使能SCICLK
      ScicRegs.SCIHBAUD=0x1;          //9600波特率 LSPCLK=37.5MHhz
      ScicRegs.SCILBAUD=0xE7;

      ScicRegs.SCICTL2.bit.RXBKINTENA=1;  //
      ScicRegs.SCICTL2.bit.TXINTENA=1;    //

     }
}
  //* 通过指定的SCI端口发送一个字符串
  //***********
  void sci_sendonechar(Uint16 channel,Uint16 data)
      {
       ScicRegs.SCITXBUF=data;
       while(ScicRegs.SCICTL2.bit.TXRDY==0); //等待,直到SCITXBUF可以接收下一个数据
       }

// 存储指定SCI端口所接收到的数据
// *********************************
Uint16 sci_recvonechar(Uint16 channel)
{Uint16 data;
if(channel==SCIC)
   {data=ScicRegs.SCIRXBUF.all;}
     return data;
}
这是我改的 串口程序,电脑串口助手驱动都整好了,就是不能正常收发,步进电机程序还没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下来单独控制电机    也就是步进电机    多看看 步进电机的原理    和驱动原理
建议你用IO口模拟去控制 ...

步进电机我会控制,但是这个串口通信无法连接,我这功能就无法实现,我在28335上看到了几个例子,如 Example_2833x_Sci_FFDLB_int  使用它可以跟串口助手建立通信,串口这边显示的许多字符阵,但是我不会改啊。。请问大神有没有 调试好的  串口收发程序,我这一直整不好,,: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吧    TI的例程就可以帮你实现

可是我调试了几天都没建立好串口通信,该连的都连好了,我用的是28335的学习板子,硬件上应该没问题。软件编程我看了很多,接收发送可以使用查询方式或者中断方式,TI的例程我改的总是出错,毕设就我一个人做DSP,手上只有一本28335的书,有问题都不好整,,所以特来求个串口收发程序,步进电机程序我自己可以添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醒,注意查看串口线的的定义,我第一次的时候买的串口线收与发反了

串口线的定义?  9针的 口接DSP板子上,USB口接电脑,这应该不会出错吧,我这板子上有 3个串口  J2 J3 J4,我接的 J2,这也影响吧

网友E:
不是,你看一下2、3引脚是否有问题!!!!

网友F:
没有问题

网友E:
额,我的意思是让他看一下他的数据接口有没有问题,USB转串口和两端都是串口的线的2脚和3脚有些好像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我的意思是让他看一下他的数据接口有没有问题,USB转串口和两端都是串口的线的2脚和3脚有些好像是反 ...

我的USB转串口线应该没问题吧,RXD就收数据不应该是 从计算机到DSP吗?  串口是CH340,学习板子一起附带的,另外求一个 串口收发数据程序,我这一接通就显示FF或者乱码,发送也没有回应···

网友G:
DSP SCI的TX口接串口转换器的RX口,SCI RX接转换器TX。数据收发根据例程改改,有问题先测测信号线电平对不对。
接收一般通过中断读取,下面是个简单例子,收到程序之后还要根据你的数据帧格式编写处理程序,工作还很多呢,加油~(PS.书没啥用 看看数据手册吧)
void Init_Scia(void)
{
        SciaRegs.SCICCR.all =0x0007;           // 数据格式设置
                                                                        // 1 stop bit No loopback
                                                            // No parity
                                                                        // 8 char bits
                                    // async mode, idle-line protocol
        SciaRegs.SCICTL1.all =0x0003;          // 中断使能
                                                                        // enable TX, RX, internal SCICLK,
                                           // Disable RX ERR, SLEEP, TXWAKE
        SciaRegs.SCICTL2.all =0x0003;
        SciaRegs.SCICTL2.bit.TXINTENA =0;
        SciaRegs.SCICTL2.bit.RXBKINTENA =1;
    SciaRegs.SCIHBAUD    =0x0000;
    SciaRegs.SCILBAUD    =0x0082;                //9600
        SciaRegs.SCICTL1.all =0x0023;     // Relinquish SCI from Reset
}

void Init_Scia_FIFO(void)
{
        //增强型FIFO
        //接受匹配触发数8 一次传输数据长度为8字节
        //使能接受FIFO匹配
    SciaRegs.SCIFFTX.all=0xE040;
    SciaRegs.SCIFFRX.all=0x2068;
    SciaRegs.SCIFFCT.all=0x0;
}

网友A:
我是做太阳能风能发电设备的,可能帮不到你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我会控制,但是这个串口通信无法连接,我这功能就无法实现,我在28335上看到了几个例子,如 Exam ...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