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LND,INC 公司盖革计数器的一些问题,望赐教。

楼主(2015-05-18):
         本人有一个项目应用到了美国LND,INC 公司盖革计数器4335 Ultra Thin Mica Window Alpha- Beta - Gamma Proportional Counter,有没有哪位前辈用过这个产品,可否给一点指引,我在这里感激不尽。
我现在想知道 1、当有放射性电子穿过薄膜时,4335产生的脉冲信号在哪里输出?
                   2、输出的脉冲信号是一个什么样的波形?幅度多大?
                   3、有这方面资料的,希望可以共享下,这里感激不尽。

网友A:
盖革计数器用过,这个型号没用过。

网友B:
应该类似于,OC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革计数器用过,这个型号没用过。

请教下,你们用盖革计数器在哪里获取的资料信息,感觉他们网站上知道的信息好少,就一个机械尺寸和推荐工作电压。  另外我想问下您,这个计数器产生的脉冲幅度是多少?后面是否需要运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你们用盖革计数器在哪里获取的资料信息,感觉他们网站上知道的信息好少,就一个机械尺寸和推荐工 ...

脉冲幅度接近工作电压,至少是工作电压的几分之一,通常相当大。但电流很小(因负载电阻相当大)。因电流很小,要求后级具有高输入阻抗。

网友C:
楼主用示波器的高阻输入测量一下便知,也可以找生产商要资料,发封Email即可。

网友D:
提供的资料一般会有 推荐工作电压   和推荐的阳极电阻  和阴极电阻。有一个最简单的连接电路,按那个电路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输出脉冲信号,最高点一般是5V以上 。

网友D:
我这有 美国LND,INC 7317 的资料。也是扁平探测器,应用应该和你这个型号类似。

网友E:
果然厉害!这么冷门的东西都有。

楼主(2016-01-29):
真是佩服,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来了,请问下您,这个改革计数器接上高压后没有产生脉冲,给了β射线后,脉冲出来了,但是将β射线移开后,脉冲仍然有,除非将高压断开脉冲才会变成0,否则一旦给了β射线就一直有脉冲。

楼主:
我用的改革的型号是美国LND,INC公司的,型号:7242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改革的型号是美国LND,INC公司的,型号:7242

6几年在上海虬江路旧货摊上见过,1角1只.,买了2只,没玩成功.(哪来β射线源哦)
我估计是灵敏度高所致.你把射线源距离拉足够远,看还有木有.

网友F(2016-09-22):
这位大哥 之前看到你质询过关于LND探测器的问题 请问题你的LND探测器是怎么购买的  我也想用 但不知道怎么购买 请教 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位大哥 之前看到你质询过关于LND探测器的问题 请问题你的LND探测器是怎么购买的  我也想用 但不知道怎么 ...

公司采购的 你需要么 我可以问问!

网友G(2017-02-28):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改革的型号是美国LND,INC公司的,型号:7242

您好,您知道美国LND,INC公司的,型号;7242国内哪里有采购吗

网友G:
谁有美国LND,INC公司的,采购渠道吗?有的人联系我电话18964185446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改革的型号是美国LND,INC公司的,型号:7242

美国LND,INC公司的,型号:73118您有采购渠道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公司采购的 你需要么 我可以问问!

可以啊!那您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啊!那您问问,

加我微信:18771107786

网友H(2017-04-14):
请问各位在哪里能采购到美国LND,INC 公司盖革计数器4335

网友I(2018-10-24):
引用 网友G:
美国LND,INC公司的,型号:73118您有采购渠道吗

我公司专业销售.美国LND,INC  盖革计数管, 欢迎来电咨询;

深圳市讯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Tel;0755-36656206
ML;13352910040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请问各位在哪里能采购到美国LND,INC 公司盖革计数器4335

http://china.makepolo.com/product-detail/1010177435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