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使用NUC240驱动液晶屏1602

楼主(2015-05-18):
液晶屏1602用的驱动IC大部份都相同,液晶屏1602有2种驱动型式,8位元及4位元,4位元的接线比较少。
下面是液晶屏1602的规格书。
使用一般IO接口即可以驱动。

液晶屏1602 4位元接线专案路径
\NUC230_240BSP_CMSIS_V3.00.001 LCD1602 8_4BIT\SampleCode\StdDriver\1602 LCD 8BIT
8位元的接线方式。
// GPIOE.0 -> LCD RS
// GPIOE.1 -> LCD R/W
// GPIOE.2 -> LCD E
// GPIOA.0 -> LCD DB0
// GPIOA.1 -> LCD DB1
// GPIOA.2 -> LCD DB2
// GPIOA.3 -> LCD DB3
// GPIOA.4 -> LCD DB4
// GPIOA.5 -> LCD DB5
// GPIOA.6 -> LCD DB6
// GPIOA.7 -> LCD DB7

液晶屏1602 4位元接线专案路径
\NUC230_240BSP_CMSIS_V3.00.001 LCD1602 8_4BIT\SampleCode\StdDriver\1602 LCD 4BIT
4位元的接线方式。
// GPIOB.0 -> LCD RS
// GND -> LCD R/W
// GPIOB.2 -> LCD E
// GPIOA.0 -> LCD DB4
// GPIOA.1 -> LCD DB5
// GPIOA.2 -> LCD DB6
// GPIOA.3 -> LCD DB7

NUC230_240BSP_CMSIS_V3.00.001 LCD1602 8_4BIT.zip

网友A:
一般端口够用就8位接线,如果不够用,就4位,4位只不过刷新频率会降下来,如果刷新频率要求不高的应用就没必要搞8根。

网友:
这个通过宏来实现可移植性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
最好通过预编译实现4线和8线的切换更好

网友:
液晶屏1602有2种驱动型式,8位元及4位元,4位元的接线比较少。在管脚宝贵的单片机上可以用。

网友B:
4位元的接线方式。
// GPIOB.0 -> LCD RS
// GND -> LCD R/W
// GPIOB.2 -> LCD E
// GPIOA.0 -> LCD DB4
// GPIOA.1 -> LCD DB5
// GPIOA.2 -> LCD DB6
// GPIOA.3 -> LCD DB7
我喜欢四线。

网友C:
我觉得8位比较好,因为我就会8位传输啊,4位没有用过

网友D:
这个资料挺好的,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E:
这种通过头文件就可以修改一下移植了,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