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背面走线会有影响吗

楼主(2015-05-18):
(无正文)

网友A:
差分线互为参考,背面完全可以走线,不是天线就行。

网友B:
1,如果是双面板,top面和bottom面都可布,十字交叉即可。
2,即使查分信号能互为参考,但是其参考层还是需要,如果双面板需要做共面参考。
3,双面板的差分对之间3W原则需要加强,至少4W以上。

网友C(2015-07-13):
比较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