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MCU

楼主(2015-05-18):
现在手头一个项目需要有4个串口的单片机,知道的有ATmega128和STM32,不知道大神们还有其他的推荐可供选择没

网友A:
还有种常用的 方法
多余的IO 模拟串口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目前不采用模拟的串口

楼主:
刚才弄错了ATmega128只有2个串口,不好意思

网友B:
通过通讯协议,也可以实现串口的一对多的

网友C:
STM32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