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 mdk 调试没有黄色箭头,汇编窗口一直停留在第一行

楼主:
keil mdk 调试没有黄色箭头,汇编窗口一直停留在第一行,有时候修改源码后又出现黄色的箭头。好生奇怪。

_YH_}(E1ZCFMT%AZA6UC{GV.png (95.33 KB )

楼主(2015-05-18):
程序还死在这汇编这里执行不到main函数。。。

网友A:
是不是没有选择goto main()?

网友B:
跑飞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选择goto main()?

有选择的,程序一直在汇编那里循环

网友C:
初始化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始化失败了。

什么原因导致的初始化失败呢,怎么解决啊,
发现偶尔按复位键能够启动

网友D:
勾掉“Run to main",看看死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勾掉“Run to main",看看死在哪里。

0x1FFFF3B2 F8D01808  LDR      r1,[r0,#0x808]
0x1FFFF3B6 0549      LSLS     r1,r1,#21
0x1FFFF3B8 D4FB      BMI      0x1FFFF3B2
死在这 3句反汇编这里

网友E:
感觉还没进main()就已经跑飞了。

网友C:
你该不会用错启动文件了吧?IAR和MDK的启动文件是有区别的,就那那个.s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该不会用错启动文件了吧?IAR和MDK的启动文件是有区别的,就那那个.s文件。 ...

有时候重新烧录进去再仿真就可以,然后再debug 又不行

网友F:
有时候我也会出现这个问题,重启软件和硬件就会恢复正常

网友G:
还真有点奇怪,,初始化失败了。。。

网友H:
看地址,这个貌似执行的是isp的代码吧?

网友I(2015-12-29):
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
貌似是调试的串口问题  现在基本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J:
地址怎么可以是0x1fff????

网友K:
芯片型号没选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地址怎么可以是0x1fff????

应该是多少?

网友L(点评):
问题解决了么?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可以分享一下解决的方法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L: 你这是挖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