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4以太网调试问题

楼主:
各位好,我正在使用K64芯片做开发,以太网始终不通,ping命令可以从电脑发送到phy芯片(DP83848C),并从phy发送到mcu,但是mcu没有回应,可能是我的phy芯片驱动配置不好,想问一下,这个配置主要是修改哪几个地方?

网友A(2015-05-18):
你的硬件电路图有没有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首先检查的

网友B:
楼主检查下以下文件吧, init_enet.c,phy_ksz8041.c  phy_ksz8041.h吧,里面是对phy的初始化

网友C:
硬件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硬件是没有问题的,我仔细检查了一下,现在我查了一下上电的瞬间,mcu和phy芯片之间的握手信号,MDC时钟为400ns,MDIO一直没有信号,是我的软件哪里配置有问题么?我用的是ksdk中rtcs文件中的 eth_to_serial例子,将phy地址改成了1,仍然无法连通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网络已经是通的了,ping不通是电脑的网口被强行配置为了10M网络,软件程序配置为了100M,两边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