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选型指导,请问Kinetis系列中,那些型号国内用的比较多?

楼主(2015-05-18):
本人做仪表、电源等工控相关产品,因为飞思卡尔芯片据说可靠性口碑不错就找到这里。因为初次接触,对kinetis系列还是一头雾水,特请教一下那些芯片用的比较多。问这个问题的目的主要从开发难度,采购和长期供货等方面考虑,请大侠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A:
请问你对MCU有哪些具体的要求没有,比如外设资源啊,引脚,Flash 和ram大小,时钟频率等,这样我可以推荐
几款典型的,供货充足的MCU

楼主:
二楼好!因为是工业产品,所以选型重点考虑的开发的难易程度、供货等方面,这样选几款相对比较流行的产品才比较合适;飞思卡尔的产品线比较全,所以性能方面总能找到一款够用的;价格上考虑的不是太多。
最近针对自己的产品要求补习了一下飞思卡尔的资料,大致有些目标。请Jeremy帮忙指导一下是否选的合适。
1.准备用MC9S08PA系列做稳压电源的电压电流显示表,看中其封装面积小,内置12位ADC,以及可靠性。
2.用于工业现场的测控仪表和稳压电源,对运算性能要求不高,着重于可靠性,希望有比较多的IO,选S9KEA系列。
3.带有7寸到10寸TFT触摸屏图形界面、运算量比较大、具有USB和网口的数据测量采集系统,具体选什么型号还没有考虑好。
另外这种选型的帖子没什么技术含量和参考价值,不想在这里浪费版面,希望Jeremy能否提供一下QQ单独请教如何?谢谢!

网友A:
你选的S08,S9KEA在我看来都是可以的,至于第三种的话我推荐K70,因为K70集成了TFT LCD控制模块。
我们的支持方式是论坛交流的方式,所以请在论坛中留贴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