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下电路分析问题,这个用虚短虚断跟减法器有什...

楼主(2015-05-18):
这个电路的目的是抬高电路的输出电压250mv,可是用虚短虚断怎么求解不出来啊。

楼主:
V+=V-=250mv;
(VIN-(V-))/R5=((V-)-VOUT)/R6;
上图不可以这么计算吗。怎么不是把输出提高250mv.帮忙解答下。谢谢

列的算式对的。解出来Vout抬高了0.25 * (1 + R6 / R5) (V).

网友A:
你的输入信号是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B:
是谁说的可以把电压抬高250毫伏的?

网友C:
250毫伏是5的偏置电压。

网友D: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会将250mV放大的

网友:
积分的电路啦,用单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信号是直流还是交流

电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会将250mV放大的

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毫伏是5的偏置电压。

能具体说说嘛,谢谢。

楼主:
@xmar 我计算的结果是[(1+R6/R5)*0.25]-Vin*R5/R6;当不加这个250mv时,Vout1=-R6/R5*Vin;那么加了之后的Vout=(1+R6/R5)*0.25+Vout1;这样它的电压是变化的。难道我那步计算错误?

网友E:
对于比列放大器输出是要乘以你设计的比列大小(不管同相还是反相,比例是1也一样),所以你的250mv也要经过比列换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比列放大器输出是要乘以你设计的比列大小(不管同相还是反相,比例是1也一样),所以你的250mv也要经过 ...

就是说这个不能确定是提高了250mv。可是我看图纸上的设计思路就是提高250mv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这个不能确定是提高了250mv。可是我看图纸上的设计思路就是提高250mv ...

你算得是对的 解出来Vout抬高了0.25 * (1 + R6 / R5) (V).他的思路是用250mv去抬高输出电压,还是就是要把输出抬高250mv?  一般抬高输出是为了把负电压抬出来采样或者为了避开一些电压区段或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算得是对的 解出来Vout抬高了0.25 * (1 + R6 / R5) (V).他的思路是用250mv去抬高输出电压,还是就是要 ...

我看电路上的说明是把输出抬高了250mv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电路上的说明是把输出抬高了250mv

如果输入是直流你自己代入数据算一下! 若果是交流信号 这个低通滤波器了 跟频率还有关系了

网友F:
直流信号一样会被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