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个问题关于频率的

楼主:
图一和图二的  F=800K  和F=2M   有什么区别,电源的开关频率意味着什么

网友A(2015-05-19):
频率高 电感 电容可以用小的
效率和体积上最明显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频率越高,体积就会相对小,对PCB布局要求越高,对散热要求越高

网友C:
频率越高,电感可以越小,动态响应更好。唯一的缺点开关损耗反而会加大。高次谐波可能辐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