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1N4007 SOD123小封装靠谱不?

楼主(2015-05-18):
(无正文)

网友A:
是否靠谱,你自己计算和测试一下温升。
SOD-123封装的热阻是180摄氏度/W(引脚焊盘长度9.5mm,宽度未知),远比传统引脚的DO-41封装大。
1A电流,最大1.1V压降,最大功耗是1.1W,早烧掉了。除非你的PCB焊盘面积做大,加大散热效果。

网友B:
封装不同,一般额定电流是不同的

网友C:
电流到不了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