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小弟跪求大神们给推荐几款芯片

楼主(2015-05-18):
小弟最近想做个类似充电宝的电源模块,3-4V锂电池升压到5V可以给手机充电,效率高一点的升压稳压芯片
跪求大神们给推荐几款,国内外常用的,效率高的,性能稳定的
小弟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这种低压的只用过34063,不过IC供应商那里应该有很多型号

网友B:
34063显然不合适,静态功耗太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4063显然不合适,静态功耗太高了。

有道理,34063缺点太多,这里不太合适

网友C:
供参考,有需要样品可以加我QQ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参考,有需要样品可以加我QQ

输出10V是可以根据右侧电阻大小调解的是嘛,是的就加您QQ了!

网友D:
你要得都有,这资料里

网友E:
ISL9113/78113A。。。。。

网友F:
我这边有达到你要求的芯片,具体规格可以看下,要考虑咨询,发我邮箱ztj@stcsz.cn

网友G:
推荐一个软件 WEBENCH® Designer, 从选型到原理图 BOM 表, 一站完成.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tools-software.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