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105K4输入捕获

楼主(2015-05-18):
TI, IO, pi, GPIO, gp
用于捕获高电平的时间。
定时器1用于定时,用T2作为捕获功能。初始化如下,用PD4作为捕获输入通道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4, GPIO_MODE_IN_PU_NO_IT);//PD4-CH1,PD3-CH2
        TIM2_DeInit();
        /* 通道1,上升沿,映射在T2通道CH1,8分频,无滤波 */
        TIM2_ICInit(TIM2_CHANNEL_1, TIM2_ICPOLARITY_RISING, TIM2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2_ICPSC_DIV8, 0x00);
        TIM2_ITConfig(TIM2_IT_CC1, ENABLE);
        TIM2_ClearFlag(TIM2_FLAG_CC1);
        //TIM2_CCxCmd(TIM2_CHANNEL_1, ENABLE);
        TIM2_Cmd(ENABLE);

中断中
INTERRUPT_HANDLER(TIM2_CAP_COM_IRQHandler, 14)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TIM2_ClearITPendingBit(TIM2_IT_CC1);
        Sys.Capture = TIM2_GetCapture1();
        TIM2_ClearFlag(TIM2_FLAG_CC1);
然后发现Sys.Capture一直在变化。是不是读取数据后要清掉?没清会 一直在原先捕获的数据上增加

网友A:
一直在变化,变化多少呢?

网友:
捕获高电平时间,是不是要捕获上升和下降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变化,变化多少呢?

定时器1用于1ms中断定时,能不能同时用于输入捕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