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SDK1.2.0的文件在编译时的问题

楼主(2015-05-18):
刚安装了KSDK1.2.0的文件,在编译......\KSDK_1.2.0\examples\frdmkl25z\demo_apps\adc_low_power\mdk下的adc_low_power工程时,报错,提示:
debug\adc_low_power.out: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lib/ksdk_platform_lib/mdk/KL25Z4/debug/libksdk_platform.li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是不是哪里配置不对呢?

相关下载

网友A:
请按照Getting Started with Kinetis SDK (KSDK) v.1.2_review文档中,Run a demo using Keil MDK/uVision章节中的描述,重新编译一下library和工程吧
我这边是没有error的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B(2015-07-02):
KDSK这个库要求打开目录下的workspace,然后把paltform-lib这个库设置成活动的工程,然后编译,然后把实例工程设置为活动工程,然后再编译
不把paltform-lib这个库给编译了,link的时候会报错找不到目录

网友C(2015-10-27):
引用 网友B:
KDSK这个库要求打开目录下的workspace,然后把paltform-lib这个库设置成活动的工程,然后编译,然后把实例 ...

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KDSK这个库要求打开目录下的workspace,然后把paltform-lib这个库设置成活动的工程,然后编译,然后把实例 ...

具体怎么搞呢,找不到workspace目录呀,怎么设置为活动工程

网友D:
唉,各位不道德呀,给遇到的各位方法吧:打开../freescale mqx\Kinetis SDK 1.2.0 Mainline - Windows\lib\ksdk_platform_lib\mdk\K60D10\ksdk_platform_lib.uvprojx,重新编译下这个工程生产新的lib就好了,返回去再编译现有工程就通过了,目录或许不同,最终工程肯定是那个ksdk_platform_lib.uvprojx,搜索编译也行。问题解决了

网友E(2015-12-30):
引用 网友D:
唉,各位不道德呀,给遇到的各位方法吧:打开../freescale mqx\Kinetis SDK 1.2.0 Mainline - Windows\lib\ ...

这个方法好!!

网友(2016-12-06):
引用 网友A:
请按照Getting Started with Kinetis SDK (KSDK) v.1.2_review文档中,Run a demo using Keil MDK/uVision ...

对的把ksdk安装目录下的lib目录下demo对应的ksdk_platform_lib_xxx导入到kds中,编译一下,随后demo就可以编译过了。

网友F(2017-05-02):
能给发个kinetis  sdk  1.2.0文件 吗    101993535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