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10,单面放置焊盘,为什么过孔信息就没有了!求高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5-18):
因为你第二个焊盘设置设置的是贴片 焊盘,选择了bottomlayer也就是只在底层的意思,并没有穿过其他层也就不存在孔,所以孔径选项不能设置。你要想设置孔径的一种就是设置多层的焊盘,或者你设置单层焊盘,然后自己另外再用keepout出一个孔径样子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第二个焊盘设置设置的是贴片 焊盘,选择了bottomlayer也就是只在底层的意思,并没有穿过其他层也就不 ...

怎么设置?

网友B:
我建议你做如下的演示,就是把你的这个焊盘放在顶层或者底层,然后用3d下看看效果;再把这个焊盘的属性改成multi-layer,然后再看看3d效果。
两个进行对比,那么我想 你就会清楚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做如下的演示,就是把你的这个焊盘放在顶层或者底层,然后用3d下看看效果;再把这个焊盘的属性改成 ...

好的谢谢!!

网友B:
恩。如果尝试可以的话,可以考虑下给个满意答案。因为别人用文字再怎么形容,都没有你自己看图来的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