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为什么我老是注册不成功

楼主:
我插上我的NUCLEO小板,驱动装好了,可是打开U盘,只有一个文件,我点击那一个文件注册,老是不成功。

见附件。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2015-05-18):
还有串口也不能用。

网友A:
楼主一不小心就暴露隐私了。

楼主:
这个不是关键的,关键是解决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电脑系统有问题;
或者驱动没装好;

网友B:
通用串行总线,点开,截个图看下;

网友C:
那个注册时网站上账号注册,没必要去纠结吧,串口用不了是驱动没装好,下载驱动安装

网友D:
估计还是驱动没装好

楼主:
什么驱动?串口驱动还是什么?我只装了STLINK驱动。在哪儿下?谢谢!

网友E:
貌似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E:
卸载了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ST-Link Driver,下载链接:https://mbed.org/teams/st/wiki/ST-Link-Driver

网友F:
那个是串口驱动没装好,看我的主题,前天才讨论的

网友G:
STSW-LINK004 STM32 ST-LINK utility

装一下这个就好了 LZ。

ST网站上找。

楼主:
好,我可能装的不对。谢谢!

楼主:
我装过了。

楼主:
大神给看看到底是装好还是没装好?谢谢!

网友C:
试试装下USB转串口驱动

网友H:
卧槽,你端口号和我的一样,,

楼主:
估计系统有问题,算了吧,不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是串口驱动没装好,看我的主题,前天才讨论的

我想问你个问题,你那个NUCLEO的驱动是怎么装的?
没找到你前天的主题呀?帮帮忙,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你个问题,你那个NUCLEO的驱动是怎么装的?
没找到你前天的主题呀?帮帮忙,谢谢! ...

点我的(主题)进去,看我头像左边

网友I:
感觉是系统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