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两个接地点相差20几mV

楼主(2015-05-18):
(无正文)

网友A:
接地点之间有电流,地线变粗变短可以减小这个电压.
如果不允许有压差的话,开发板单独供电,gnd相连即可.
或者用差分放大,这个你最好贴出 信号调理部分的原理图

网友B:
有环流,连线阻抗大。大。

楼主:
另外说一下,就是不上电时开发板和采集板上的地之间的阻抗是很小的,只是上电时才会出现上述的问题

网友C:
多半是layout不合理造成,以前设计过一个系统测试版也遇到过,近端地和远端地有几十mV的压差,后面重新layout、各个模块都单点接地,地线走尽量宽,压差就减少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说一下,就是不上电时开发板和采集板上的地之间的阻抗是很小的,只是上电时才会出现上述的问题 ...

阻抗和上不上电没有关系
带电测阻抗可能测不准,不是阻抗变化了。

网友D:
开发板上的电流时多大?采集板的电流多大?有电流流过地线就会有压降。

网友E:
从你的描述来看,开发板的电源从运放板来的,用跳线连接,对吧?
那么开发板的工作电流会流过跳线,跳线的电阻不是0,那当然有压降了。所以开发板的地电位比采集板高一些。
就算跳线的电阻只有0.1ohm,如果200mA的电流通过跳线,压降也有20mV。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外说一下,就是不上电时开发板和采集板上的地之间的阻抗是很小的,只是上电时才会出现上述的问题 ...

跟频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