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类音频功放IC的问题

楼主(2015-05-18):
TDA7851L是用于车载音响的功放IC,请问这颗IC能否将下图中的声音IC声音放大吗?

规格书中描述此IC为AB类功率放大器,从应用电路来看,没有输入正和输入负,个人觉得不能放大PWM输出模式的声音IC。请问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A:
功放一般不具备放大作用,只是具备大的输出功率,要想得到更大的输出功率,一是提高工作电压,二是增大输入模拟音频信号的幅值,上周刚好在调试4871功放,并且还有一点,输出声音的大小,跟谐振腔和喇叭的结构关系非常大,跟功放输出功率大小关系并不大

网友B:
“个人觉得不能放大PWM输出模式的声音IC”
这个感觉从何而来?

网友B:
说明书中明明写着电压增益26db,怎么不能放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中明明写着电压增益26db,怎么不能放大?

楼主用的这款功放规格我没看,我这调试4871时,设置单倍放大和2倍放大,相同输入幅值下,测试的输出功率并没有明显变化,而提高输入幅值,输出功率就随之明显 变化

网友C:
如果是典型的AB类的功放,要输入PWM波的音源,需要加RC低通滤波,否则,AB类功放会饱和,失真会很大。
你总不能把AB类的当D类用呀。

网友D:
当然可以,RC低通滤波后电容耦合至功放,驱动不足则用晶体管加一级放大,同时再配一个音量电位器。

网友E:
总有大神会过来讲解。先占一席之位,坐等

网友F:
怎么大神还没来解答,我想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