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03将代码下载到指定位置后出错

楼主(2015-05-18):
先说下平台和环境:
MCU KL03Z
工具 Keil
编程器 JLINK V8

在项目中我需要将一部分代码下载到指定的 FLASH 位置。
首先我在 SCT 文件中定义了一个单独的段,供下载指定的程序:
LR_IROM1 0x00000000 0x00008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0000000 0x00006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ER_IROM2 0x00006C00 FIXED {
  *.o (flashfunc)
  }
  RW_IRAM1 0x1FFFFE00 0x000008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然后在源文件中定义一个函数:
void Func(void)  __flashfunc;

void Func(void)
{
//....
}

但是下载程序后却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程序不会初始化全局变量
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你先参考一下这个经验分享
https://bbs.21ic.com/icview-787852-1-1.html

网友B:
楼主,你的个性签名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参考一下这个经验分享
https://bbs.21ic.com/icview-787852-1-1.html

我参考的就是这个贴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个性签名是什么意思呢?

呵呵。说的是我刚毕业时候的无知与自大。理论和实际的巨大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把FLASH分成两块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把FLASH分成两块就好了

那我也按照你说的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也按照你说的去试一试

你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D:
学习了,我看看我的能不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说的是我刚毕业时候的无知与自大。理论和实际的巨大差距。

有理想就是好的
想起来肖申克的救赎里面的那个单词:hope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是的啊,好长时间了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理想就是好的
想起来肖申克的救赎里面的那个单词:hope

hope :lol

网友B:
有志者事竟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