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生成封装问题

楼主(2015-05-18):
我用UltraLibrarian软件配合AD09生成元器件的封装,生成完成后,封装和原理图都有,可是一旦保存关闭该生成的封装库,要么是原理图没了,要么是封装没了,变成空的了,先知道什么原因?
???
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保存路径的问题,保存了但是没找到

网友B:
能手动找到自己做的封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保存路径的问题,保存了但是没找到

保存路径是默认的,找到后是空的,我没有改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手动找到自己做的封装吗?

封装不是做的,是用软件生成的,刚生成时,在AD里能看到,保存后找到原文件,就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保存路径的问题,保存了但是没找到

找得到,打开没东西里面

网友A:
帮你顶起来,大家集思广益

网友C:
保存路径的看下呗。。。

网友D:
这个要先建立工程文件的吧,在添加一个库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