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定时器调制PWM波形

楼主(2015-05-18):
我用PIC16F1509   来控制3盏灯,要可以分别调节3盏灯的亮度,还可以分别调节3盏灯的闪烁速度。三盏灯是独立的,亮度是不一样的,闪烁速度也是不一样的。我准备想用芯片自带的一个PWM控制其中一盏灯的亮度 ,其他两个定时器模拟输出PWM去分别控制另外两盏灯的亮度。但是我这里3个定时器都用了怎么去控制灯的闪烁时间?
求教各位,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案,版主帮帮忙啦。麻烦给位啦

网友A:
我用的是PIC16F1823,我是单片机初学者…要做一个按键输入,控制LED点亮,直接点亮LED就没问题,到加入按键事与愿违!大概源码如下,if(!RA3) {TRISA3=0;RA3=1;//关闭按键输入功能 换行  TRISC2=0;RC=0;//点亮LED} else {TRISC2=1;RC2=1;//关闭LED 换行  TRISA3=1;}  上电都是直接点亮了LED,按下按键灭,放下按键又是点亮,而且换成其他端口输入,这样的代码还是一样现象,心塞!!是不是中断影响?求教?

网友A:
弄了两天还是不行???之前好不容易学会设置CONFIG字,现在又不知道从何做起,一直做LED光电工程,刚开始接触单片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了两天还是不行???之前好不容易学会设置CONFIG字,现在又不知道从何做起,一直做LED光电工程,刚开始 ...

你按键是不是接的上拉

网友A:
对呀…加了一个上拉10k电阻

网友A:
我去掉上拉电阻,异常现象还是一样

网友B:
PWM模块不是有多通道的吗,需要定时开启,设置标志位,然后定时来实现触发

模拟实现PWM,也一样。网上搜索一下相关的,有例子的

另外一个网友的问题,其实就相当于开关。有触发式,有触发后锁定的。 若是用触发式开关来实现琴键开关的效果,就得在程序中进行状态锁定。 对MCU而言,你得告诉它每一步的状态,它才会按你的要求进行动作。端口初始状态、动作后的状态都要明确,另外新手最好是参考同类应用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