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源问题

楼主(2015-05-18):
不知道有大神做过电池电量检测吗

求资料分享,简单容易实现的

网友A:
用AD 检测电压就行了

网友B:
我是电阻分压,测量电池2端电压的;

网友C:
网上找找单片机教程,里面的ADC那个章节的教程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要求不高的话,是单片机的AD就行了,如果要求高的话,就要加上相关电路了

网友E:
你是要电量检测还是电压检测?:o

楼主:
你是要电量检测还是电压检测?

想对电池的电量做检测,在电量少时做出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