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光电编码器加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5-05-18):
单片机型号ATMEGA48,使用334线的光电编码器对直流电机测速,结果通过串口传送至PC,但得到的结果与实际不符,差不多是正常范围的两倍,程序段:
ISR(INT0_vect)//编码器输出接外部中断
{
count_1++;//脉冲计数
}

ISR(TIMER1_OVF_vect)//M法测速
{
TCNT1=0XABA0;//溢出时间0.5s
count_val=count_1;count_1=0;
speed=(float)count_val*0.36;//M法计算公式
uart_transmit0(speed);//串口传送
}
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观察从单片机发过来的数据,粗略估计差不多是实际转速的两倍。。求解答!

网友A:
给楼主提个建议,
(1)在中断或者整个AVR里面不要使用浮点运算。否则结果不可预料
(2)串口发送因为需要等待,也不要放在中断里面。

网友B:
请问你的计数准确吗?

网友C:
假如你打开了 上沿、下沿中断使能,对上下沿均计数,输出则为334线光电编码器的 2倍(2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