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NRF24L01

楼主(2015-05-18):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有啥问题

楼主:
说不清楚,就是一个发指令,另一个接收控制LED亮灭

但是没反应,求助做过的大神们分享点资料,我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不清楚,就是一个发指令,另一个接收控制LED亮灭

但是没反应,求助做过的大神们分享点资料,我参考一下 ...

你用的是NRF24L01模块还是自己设计的?

网友B:
这个先控制下你的无线模块正常工作的吧

网友B:
然后需要配置好NRF24L01的波特率的,再在单片机里面的UARt扣上配置对应的波特率发送数据给该模块的即可

网友B:
这个波特率一定要一致的,不然你的无线模块的是不会收到正确的数据并响应的。

网友B:
还一个就是吧你的发送无线模块跟接收无线模块的设置成同一个频段的,不然是无法自动组网的。

楼主:
搞出来了,
问题是一块板子不知道哪坏了,连接不上

网友C(2015-08-09):
引用 楼主:
搞出来了,
问题是一块板子不知道哪坏了,连接不上

请问楼主能分享下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