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a32s2下载不进去程序

楼主(2015-05-18):
一开始用的STC5A32S2直插的,没有问题,后来把板子都改成贴片的,单片机STC5A32S2也换成贴片封装的,一直下载不进去程序,完全没有任何反应,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A:
检查下相关的电路吧

网友B:
重点检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相关的电路吧

下载部分用的232,用示波器检查是有波形的,单片机连接的引脚也是对的,就是下载不进去,换了两个单片机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相关的电路吧

下载部分没问题,就是单片机那里一点反应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载部分没问题,就是单片机那里一点反应也没有

换个高版本的下载软件试试呢

网友C:
问题0001:51单片机下载失败常见原因

1.查看单片机是否插反了;

2.下载软件选择正确的单片机型号(注意STC89C52和STC89C52RC是不同的) ;

3.检测是否连接了晶振 ,时候有晶振接触不良的现象 ;

4.查看电脑com是否有多个,是否选错了com口 (是否安装了相应的驱动);

5.单片机开发板是否重新上电了(下载单片机程序需要冷启动过程) ;

6.注意是否有短路(比如开发板下面最好铺一张纸,不要被短路) ;

7.下载软件用的什么版本,旧版本可能需要设置最低、最高波特率,新版本不用设置,建议尽量使用新版 ;

8.如果使用的是CH340/CH341或者PL2302,检测RXD/TXD是否连接反了。

9.换一个单片机试试看,验证单片机是否已损坏。

10.一部分人修改上一次工程代码,然后直接编译,下载无效果。可能是新的代码编译有错,导致目标文件未生成,hex文件未更新,所以下载的还是上一次的程序。这里要注意。

(其他原因后续更新中)

网友D:
STC12C5A32S2换成贴片后搭个最小系统试试,应该很容易解决。

网友D:
其他请看:http://www.stcisp.com/qa

(70)

网友E(2015-07-24):
很有可能版本更新的问题,换ISP软件试试

网友F:
芯片本身的问题?下载电路就那么简单,基本上串口接上就可以

网友E(2015-08-25):
Stc近段时间经常更改ispcode,有的版本不兼容以前的isp软件,需要升级软件

网友G:
先检查下电源是否都正常,然后检查复位电路,看是不是一直在复位